求助

楼主(2017-11-01):
请问欧姆龙CP1E与TK6070IP通讯线 自己制作连线图,谢谢

网友A:
通讯无非就是modbus或者TCP,modbus就是485接线方式或者232接线方式,TCP就是网线,如果这三者都不是,你打欧姆龙技术电话一问就OK了。

网友B:
第20章 以太网络通讯与多台人机联机.pdf
WeinView MT8000系列人机接口与常见厂牌PLC的连接方法
拿去 里面有威纶与各品牌PLC的连接方法

网友C:
备一份 谢谢二楼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