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 三菱fx3u系列PLC功能实现。

楼主(2017-11-02):
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,请同行帮我分析下,谢谢。1,比如PLC输出点y0-y7. y0输出禁止其他所有输出点禁止输出,当然不一定是y0。 2,假如每个输出点对应一个数字 ,如何实现ON的输出点相加。所有输出点输出的组合不固定。

网友A:
看资料上面有好多例子程序的
工控人加油

网友B:
一个y点输出禁止其他所有点输出?每个输出点对应一个数字。照你这么讲相加结果也是y输出点对应的数字啊
没搞懂你想表达什么

网友C:
在其它输出点前加一个LDI Y0。

网友D:
Y0-Y7,也就是K2Y0,可以转成K0~K255的形式
然后其中就只有8种数字是可以允许的。
用MOV K1 K2Y0的形式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