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2):
各位前辈大家好
我司设备需要用偏心轮带动辊上下(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升降运动),现在问题是已知偏心轮转的角度,不知道怎么求每一度对应偏心轮上升或者下降多少mm
希望各位前辈帮下我,事成后定当红包感谢!
另附图片!

网友A:
这是一个非线性几何关系,只有用微积分才搞得出来。我的微积分早就还给老师了,所以只能帮你这么多。

网友B:
不需要微积分,只要用几何学的正弦定理,余弦定理即可算出。

网友C:
偏心距=√(4531.25-25(COSα)^2)-5COSα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偏心距=√(4531.25-25(COSα)^2)-5COSα

请教一下前辈
4531.25与 25是怎么来的啊?
O(∩_∩)O谢谢

网友D:
让我回忆起了高中的机械基础,那时候天天算。不过有点忘了。看图上。角COX  OC CX是已知的,余弦定理求出OX。然后直角三角形里通过正弦求出高度。这样应该不会错。。。

网友C:
不好意思,看到你在其它地方发表了直径=135mm,偏心距=5mm

网友E:
去问数学老师,这里的人都是学渣。

网友C:
已知
小三角形 A^2+B^2=X^2
       COSα=A/X    => A=X*COSα

大三角形 (A+D)^2+B^2=R^2

解步骤

大三角直角关系解出:
A^2+2*A*D+D^2+B^2=R^2

由A=X*COSα代入变为:
A^2+2*X*C0Sα*D+D^2+B^2=R^2

由 A^2+B^2=X^2,消去 A^2+B^2:
X^2+2*X*D*C0Sα+D^2=R^2

凑多项式的平方式,等式两边同时减去D^2,加(D*C0Sα)^2 变为:
X^2+2*X*(D*C0Sα)+(D*C0Sα)^2=R^2-D^2+(D*C0Sα)^2

等式左边合成多项式的平方,变为:
(X+D*C0Sα)^2=R^2-D^2+(D*C0Sα)^2

等式两边开平方跟,变为:
X+D*C0Sα=√(R^2-D^2+(D*C0Sα)^2)

等式两边同时减去D*C0Sα,变为:
X=√(R^2-D^2+(D*C0Sα)^2)-D*C0Sα

楼主:
感谢前辈的回复!
依照前辈的公式,我在EXCEL上模拟了一下!
公式貌似不对
输入90度的时候高度要么的+5mm
要么是-5mm
但是这个结果偏差太大了
附两张图片
还望前辈指教!
十分感谢!

网友F:
没有办法都忘了
工控人加油

网友G:
求變化的關係要准的話真的需要用微積分,幾何關係算出的是定值。

网友C:
EXCEL里面的公式你写错了,COS函数是弧度制的,而偏心角你用的是角度,所以会出问题。

网友C:
余弦两倍角公式 cos²x=(cos2x+1)/2 去掉COS的平方,变为
X=√(R^2+0.5*D^2*(C0S2α-1))-D*C0Sα

楼主(2017-12-14):
引用 网友C:
余弦两倍角公式 cos2x=(cos2x+1)/2 去掉COS的平方,变为
X=√(R^2+0.5*D^2*(C0S2α-1))-D*C0Sα

前辈   谢谢您的回复
X=√(R^2+0.5*D^2*(C0S2α-1))-D*C0Sα  这个公式里面我有点不明白  0.5是什么啊?
COS2a-1  是不是COSa^2-1啊?

网友C:
0.5是化简后的,实际上就是除以2。
COS2a-1 就是(COS2a)-1,2a不是平方,是两倍a。都不看两倍角公式吗,什么叫两倍角公式,我用这个就是要去掉(COSa)^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