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山
PLC脉冲输出多少伏电压

楼主(2017-11-02):
请问CP1H脉冲输出多少伏电压

网友A:
和你接到输出端的电压有关系,输出脉冲的只是一个晶体管,你接5V就输出5V,你接24V他输出就是24V

网友B:
看你的COM接的啥电源 24V还是5V

网友C:
5~24V都行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D:
规定范围内电压都可以,一般24V以内,脉冲输出点就像是一个开关,电压高低取决于外围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