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2):
smart 200 PLC做主站,温控器做从站。现在温控器周期T不要每个扫描周期都去写,这个周期T只需要我修改后写入一次或者几分钟之内不停写入也可以接受。我写了以下程序,V600.0是触摸屏上的写入开关,这样后面的Done V1900.4能置位1吗?因为我下面的还要用V1900.4触发轮询,大师们看看我的程序正确吗?

网友A:
如果V600.0一直OFF,永远没有Done,哪来的轮询?所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你可以作比较:如果设定的值和温控表的设定值不同时写入设定值,相同时读取实际值。这样最可靠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V600.0一直OFF,永远没有Done,哪来的轮询?所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你可以作比较:如果设定的值和温控表的设定值不同时写入设定值,相同时读取实际值。这样最可靠!

你这样也是一种思路办法,但是相对来说程序会复杂一点。我是这样处理的,当我不需要写入时就跳过写入轮询,用V600.0做写入和不写入的条件。

网友B(2017-12-22):
大家好
             我在分配v存储区的时候是vb0-vb285在写的时候老是提示说指定的符号地址无效

网友C:
要分配大点。

网友B:
我分到VB2000了还是说指定的符号地址无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