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安川伺服驱动调试面板JUSP-OP02A与SGDB通信线如何制作?

楼主(2017-11-02):
现有安川SGDB系列伺服驱动器需要调试,只有面板找不到那条通信线了,请教高人那线给如何制作?还请指点!谢谢!!

网友A:
打开sigmawin软件的HELP文件,里面有接线图
daiz@yaskawa.com.cn

网友B:
路远求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打开sigmawin软件的HELP文件,里面有接线图
你好!请问你说的那个好像的电脑与驱动器通讯的自制线,JUSP-OP02A这个是手持调试面板与伺服驱动器通讯连接的线!还请指点!谢谢!

网友A:
对不起,没有找到这根线的配线图
daiz@yaskawa.com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