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2):
三菱FX3G系列PLC,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范围是多少?查手册是D128-D255,对吗?

网友A:
試就知道

网友B:
不是看这个,,,软件参数设置可以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看这个,,,软件参数设置可以改的

那请问这个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,范围是多少呢?

网友C:
下面有说,可以修改寄存器参数来扩大范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下面有说,可以修改寄存器参数来扩大范围的

哦,这个我看到了。可以修改寄存器的使用范围。那需要看看编程人员有没有修改寄存器的默认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