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LC控制光纤与CO2激光器

楼主(2017-11-03):
论坛有哪位大神有做过,用PLC来控制光纤激光器和CO2激光器出光,以及调节功率及频率的,有范例程序最好,谢谢

网友A:
没搞过 这种只能通讯方式来比较好吧

网友B:
PLC只能参与辅助功能吧,大部分是有自己的软件和控制系统。

网友C(2018-02-28):
光纤激光器和CO2激光器 一般是用激光打标卡控制的,如果用PLC控制需要详细了解激光器的控制原理,CO2激光器是用PWM控制。光纤激光器有一个DB25接口,功率是8位开关量控制,激光开关,有一定的逻辑,先开主振荡器,在开调制信号,还有报警、急停、红光等信号的控制,详细可以了解这篇文章:
http://www.laserhelp.cn/read-1221.html

网友D:
光纤激光器和CO2激光器上面应该有一根网线吧,把网线的另一头接到PLC端就可以控制,用PW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