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台达5.5KW伺服怎么设置电子齿轮比

楼主(2017-11-03):
求助,台达5.5KW伺服马达,减速比1;1,水平移动丝杠螺距20MM,怎么计算电子齿轮比,求助大侠怎么用公式计算。

网友A:
台达B系列编码器分辨率是160000的,电子齿默认10:16,也就是10000PUL/R,你要设定成2000PUL/R的话,P1-44设成160,P1-45设定成2就可以了

网友B:
P1-44就是馬達分辨率B2是ㄧ圈160000 P1-45是你希望馬達一圈轉多少個刻度
兩個在約分就行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