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3):
三菱触摸屏软件安装报错:GT WORKS3安装过程中,下载了之后解压,把DISK1 DISK2 DISK3 DISK4 DISK5 SUPPORT 放在同一文件夹下 运行DISK1里面的 SETUP.EXE。
然后出现了一个报错画面。给三菱客服打电话,客服说是电脑系统问题;然后反应给公司IT部门,IT说公司购买的正版微软WIN7 64位操作系统,不可能有问题。

网友A:
有可能得把注册表里和三菱软件相关的东西清理一下。 然后重新安装。
建议找专业人士操作。

路径大概是

HKEY-CURRENT-USER
SOFTWARE
MITSUBISHI
然后有GTD3字样的或者GTW3字样的删除一下,其他的不要删除是PLC或者别的软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得把注册表里和三菱软件相关的东西清理一下。 然后重新安装。
建议找专业人士操作。

路径大概是

嗯,我安装了一个三菱GX WORKS2的PLC编程软件,使用的挺正常的。但是一周后安装触摸屏软件GT WORKS3就报错了。应该不是PLC和触摸屏软件有冲突吧?

网友B:
这两个软件我也安装了,电脑没有报错。
我的电脑是XP系,。估计还是你的电脑系统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两个软件我也安装了,电脑没有报错。
我的电脑是XP系,。估计还是你的电脑系统有问题。

好吧。我表示很悲伤。公司定制的微软正版系统,安装软件好像一直不顺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