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3):
请问下这个PLC的针脚是如何排列的?说明书上讲的怎么不一样?

网友A:
你要看MELSEC iQ-F FX5UC用户手册(硬件篇)F
  • 下载积分:+2(hsl199) 热心助人
  • 下载积分:+2(Q02UCPU)

网友B:
    楼上是大神,说的对多看资料多试验
    工控人加油

网友C:
    不知道楼主说的和说明书对不上是什么意思
    QQ:611369538

楼主:
    多谢1楼的解答,我看的也是硬件篇,不知道跟你的是不是一样

网友D:
    hsl199 你搞错了。

    你的PLC是FX5UC...  注意有一个C,这个C就是插头式接线,而且这种一般都是晶体管的。优点是体积小。

    你在4楼发的图,是FX5U-32MR/ES  这个根本不一样,而且你这个还是继电器的。

    1楼secgo 已经发了正确的图,提供了手册名称。

    做工控要仔细啊。FX5U和FX5UC不一样,MT和MR不一样。

    接错线,几千块钱就没了,一个月工资不够赔几次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hsl199) 真诚感谢!
  • 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    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    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    hsl199 你搞错了。

    你的PLC是FX5UC...  注意有一个C,这个C就是插头式接线,而且这种一般都是晶体管的。优点是体积小。

    你在4楼发的图,是FX5U-32MR/ES  这个根本不一样,而且你这个还是继电器的。

    说的很好。。。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