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DTE10温控模块温度异常

楼主(2017-11-03):
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现象。温度显示400度左右的

网友A:
可能传感器断线了。

网友B:
台达温控一般带有断线和短路检测,会报警的。

楼主:
如果热电偶接在PT温控器上会有什么显示。

楼主:
没有断线之类的,20T模块也更坏过

网友C:
接反了吧

网友D:
接返了呀

网友E:
与你的感应器的线也有关系,还是用好一点的线

网友F:
热电阻pt100断线接触不良。回出现这种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