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-485-ADP-MB与称重变送器通信异常-求救!

楼主(2017-11-03):
本人刚接触FX3U-485-ADP-MB与称重变送器通信。现不能正常连接通信及读取参数!希望得到论坛大佬的指点!在此谢谢!(称重变送器通信设置:传送速度19200,数据长度8 ,校验是偶数,停止位2,RTU通信协议)以下是程序:
FX3U-485ADP-MB(第一通道).zip

楼主:
z怎么没人帮忙呢?

网友A:
什么牌子变送器?有没有说明书,怎么知道你发送的内容有没有错误?

楼主:
追加变送器说明书!

网友B:
我没有FX3U-485-ADP-MB,做过几次通讯测试,说一下我的解决方法。
FX3U作为通讯主机,买一个USB转485或者232转485,网上下载一个串口软件,plc发送据,电脑用串口调试软件接收,检查接收到是否和重量变送器应该接收到的一样。

网友C:
modbus poll 或modbus slave可以帮你。

楼主:
4楼这方法好!
我试试!
另能否分析下上面的称序有问题没!

楼主:
5楼你有用过“modbus poll”? 能否发上来学学!

网友D:
只能发送,接收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