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大器无法准备无法有Ab跳转D1

楼主(2017-11-03):
QD75M2模块连接两个J2S的B系 列的放大器,开机后放大器显视停留在Ab,一直没有出现轴号D1,D2,又没有报警,这是什么问题呀

网友A:
要看你紧急停止是外置还是内置的
这个有关系的吗?
急停内置

楼主:
这个有关系的吗?
急停内置

楼主:
是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吗

网友B:
你调节一下放大器上面的选择盘 调节到相应的地址就可以了
调节过了,没用
小罗罗

楼主:
调节过了,没用

楼主:
要怎么样才行呀

网友C:
Qd77ms要配置伺服,伺服要设置站号,光纤要连接正确

网友D:
J2S-B的可以连接光纤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