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4):
查资料查到前者是后者升级版,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用过来替代的,求赐教?
爱工控

网友A:
没用过,我也想知道
工控人加油

网友B:
基本能的。
但细节上有点不同,如果动作不对,要修改梯形图。
我曾经遇到的一个样例就是:在速度控制模式下,一个是零速的时候会动,一个是在零速的时候不会动。后来我在梯形图中加了一个延迟解决了。
在FX3U-1PG的手册的最后,有讲两者不同点。
相比较,大部分是相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