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QD75定位模块中定位标识符的用法

楼主(2017-11-04):
请问图中这个传送的意义,以及H200(H100,H400)代表着什么?

网友A:
看手册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B:
多看看手册,有程序自己多研究研究

网友C:
见附件照片

网友D:
H是16进制。 K是10进制。
H200 就是16进制的200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E:
一般做控制的时候会用到,选择控制方式,回原点方式这些,把16进制换算成二进制
小罗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