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4):
         公司有批设备使用的是触摸屏给VB0 PLC导入参数,由于参数的数量比较多(40多个),参数条数有几千条,不能使用配方保存,手动设置太麻烦。现在考虑使用上位机导入参数,直接将参数保存在数据库中,设置参数就可以一键搞定。
        这个上位机软件本来很简单,我的思路是使用C#开发上位机,使用串口通讯,从数据库中查询到参数直接发送给PLC。
        结果调试时数据发送不到PLC里面。我自己估计可能是以下2各地方有问题:
        1、数据线有问题。我使用的是丰炜的编程线作为数据线,编程线上传下载程序没问题,但是不知道能不能作为数据线使用?
        2、数据发送格式不对。我在丰炜官网下载了VB系列的通讯协议参考,但通讯协议写的不详细,协议资料上有个例子我放在附件里了。我分别试用过发送16进制数字和字符串2中格式发送。
        以上图为例:
                发送的数组是 {0x02,0x30,0x30,0x35,0x31,0x30,0x30,0x38,0x31,0x30,0x31,0x03,0x46,0x33};
                发送的字符串是 “0230303531303038313031034633”
        结果都没成功。
        请大神指点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A:
是不是用ASCII码发送的?貌似跟三菱的PLC通信协议是一样的.
  • 下载积分:+2(bifujian110)
  • 搞工控不自学不行,因为你一天不学你就落后了,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特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是不是用ASCII码发送的?貌似跟三菱的PLC通信协议是一样的.

    这个还真没注意,后天上班在试试。不管是不是,先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