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4):
我用CJ2M的CPU上的串口和NB10W触摸屏通讯,
买了一根九针二头都是针的串口线,把CJ2M和触摸屏的串口一连接起来,
设置如下图,感觉 是没有问题,可是为什么没有通讯上?

楼主:
救命,一一

网友A:
模式改回“Host Link”

网友B:
参数不一致当然通讯不上

网友C:
从以下两点解决:
1.协议格式,直接选用PLC带的几个中的一个,因为这属于无协议通训,触摸屏的协议都已经固化在硬件里了,最好不要自定义协议格式;
2.你的通信线很可能有问题的,不知道你是买的专用的不是,如果没有指定PLC和触摸屏的品牌和型号,只是买了根DB9pin的线的话那肯定不行,你需要查看各pin脚的定义,改线或者自己做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模式改回“Host Link”

我是照着触摸屏帮助手册里,PLC设置为RS32C,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从以下两点解决:
1.协议格式,直接选用PLC带的几个中的一个,因为这属于无协议通训,触摸屏的协议都已经固化在硬件里了,最好不要自定义协议格式;
2.你的通信线很可能有问题的,不知道你是买的专用的不是,如果没有指定PLC和触摸屏的品牌和型号,只是买了根DB9pin的线的话那肯定不行,你需要查看各pin脚的定义,改线或者自己做根。

不是专用的,是市面上买的二头公的DB9线,
  一般它们的发送和接收口子是对应吧,、

网友D:
看下你的串口接线图 触摸屏的发送和PLC的 接受接  触摸屏的接受和PLC发送接 触摸屏的地PLC串口的地
剩下的就是参数的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模式改回“Host Link”

设为HOSLINK还是不行

网友E:
1.OMRON的通信线是2 3 9,而一般市场购买的是2 3 5,买2个9针插头自己焊接就行了PLC-NT  2-3 3-2 9-9.
2.用cx-p看一下CJ2M com口的232参数,默认即可(一般是19200)
3.触摸屏中菜单设置一下,NT模式1:1或1:N
充耳不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