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200与串口调试助手通讯问题

楼主(2017-11-04):
我用盗版的usb-ppi+能接收数据(设备管理器显示COM1),为什么用USB-485/422(驱动正常)的数据线不行?怎么知道我的USB-485/422的数据线有没有坏?

网友A:
USB-485/422没有指定串口,所以串口调试软件与S7-200无法通信。
真诚感谢!
搞定了,是驱动有黄色感叹号,网上下载一个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