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师们几个西门子S7-1200PLC的问题

楼主(2017-11-04):
描述:西门子1200PLC输入常数后下面显示红色波浪号错误提示
1.西门子S7-1200PLC程序中输入常数后,在常数下面显示红色波浪号错误,这个怎么解决 啊?(有截图)
2.雷达液位计输出的4-20ma电流信号输入到模拟量输入模块后,怎么样将这个值转换成水箱的实际液位值啊?
请各位大师指教一下小弟,谢谢大师们!

网友A:
是不是输入字母O?或者是全角字符的6400?
下载积分:+1(zhou1985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谢谢,在你的指导下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了,真诚的感谢!

网友A:
“2.雷达液位计输出的4-20ma电流信号输入到模拟量输入模块后,怎么样将这个值转换成水箱的实际液位值啊?”
因很久没用量程转换功能块,所以想不起来了,现在想起来了,使用SCALE这个功能块,把整数型的液位数据转换成实数型的液位高度。选中SCALE这个功能块,按F1查看帮助信息。

网友B(2018-01-23):
感觉应该是输入的问题
此用户比较懒什么也没留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