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工控高手 解答迷惑。 伺服 PLC

楼主(2017-11-05):
虽然现在在家做水电行业,但是还是会经常上工控人家来学习。 多年来一直有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法解决。
问题1:从一点定位到另一点,PLC发脉冲给伺服, 想外部用电位器调伺服电机的速度(即脉冲发送的频率),脉冲总量不变。
现在想到的方案是PLC外部加一个模拟块 ,通过电位器电压改变PLC内部寄存器的数值(脉冲频率),遇到的问题是DRVA 或DRVI 发送中无法改变频率,非得下次执行才生效。
请求各位解疑答惑

网友A:
这个定位中改变参数,是在下次启动生效的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B:
三菱的FX系列普遍不能运动中变速,Q、L、R系列可以,有些品牌微型PLC运行中是可以运行中变速的。

网友C:
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PLC,使用DRVA和DRVI运行中可以改速度,而且是200K
麻烦说个牌子咯
下载积分:+1(ys小样) 怎么感觉你老吊胃口捏

网友D:
西门子PLC用PWM(不要用PTO)在运行过程中可以随时变频率。

网友E:
运行中可以改变速度啊plsv
需要变速不变量
huiyang

网友F:
PLSY就可以,运动中变速。反正台达的可以,

网友C:
megemeet mc200e系列
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PLC,使用DRVA和DRVI运行中可以改速度,而且是200K

网友G:
高端一点的控制器都能运动中随时改变运动参数,
推荐试试安川的MP系列
daiz@yaskawa.com.cn

网友H:
PLSY就可以,运动中变速。反正台达的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