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PLC怎么增加程序的容量

楼主(2017-11-05):
PLC的程序步增多,如何做可以继续增加程序步呢?求告知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A:
有扩展卡可用。

网友B:
容量不够只能换大容量的CPU
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,全实操自动化培训

网友C:
如果是高性能PLC 就可买个RAM卡插里面 如果是基本型的 只能换PLC 如果是冗余型PLC也可以扩展内存的

网友D:
不论哪个型号的QPLC的程序容量都无法扩展,不够就换大的。
RAM卡主要是扩展文件寄存器的。

网友E:
程序步无法增加 只能换CPU
踏实走好每一步. 承接自动化项目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