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三菱FX3U高速计数器的接线和读取高速计数器的频率例子

楼主(2017-11-05):
一直用的欧姆龙的PLC三菱的不熟悉,客户指定用三菱的,请教一下大家,主要是换算出线速度,用的是光纤;来计数

网友A:
测速度 用 spd 啊 求出每秒脉冲除编码器脉冲除以速比 乘以周长 乘以60 就是每分多少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