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5):
情况是每次触摸屏上电都需要校准一次触摸屏;找资料说是后面有一个开关;找遍了没有看到!各位谁知道怎么回事?先在此谢谢了!

楼主:
我看了不管用;不知道为什么?软件里面的触控校准也试了;还是不行!

网友A:
拆壳 看下里面有没有纽扣电池 如果有就更换电池

网友B:
买个新屏400左右,何必嘛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