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L26PLC内置以太网通信

楼主(2017-11-06):
用L26PLC内置以太网和基恩士DL-EN1(TCP-IP)进行通信,内置以太网设置和程序(样例程序)没问题,但通信不上,谁有三菱内置以太网套接字通讯样例,学习下,不胜感谢

网友A:
QQ空间有和相机通迅的视频。
建议找第三方软件抓包分析一下哪边协议或数据有问题。

楼主:
谢谢,能否发个样例程序学习下,

网友B:
自动化生产线,单机编程
tkggtdkjpl@163.com

网友C:
TCP通讯程序样例有是有,目前我这边不方便公开这个程序。只能点一句,TCP 有一端必须是作为客户端,也就是主动式,需要打开连接,使用套接字指令接收,再关闭连接;另一段则为服务器端,也就是被动式,用套接字指令接收即可。其它的只能自行摸索。

楼主:
我是按照样例程序设置和写的程序,就是连不上,能否提点下,谢谢

网友C:
如果基恩士DL-EN1做为客户端没有问题的话,建议三菱PLC这边用TCP 服务器端 也就是被动方式,只须用一个套接字指令接收就行,接收时注意状态位作为条件。因为作为客户端是需要打开 关闭 链接这些操作,条件相对比较复杂。

网友C:
另外多提一句,完全按照三菱提供的通讯样例编写是不通的,之前测试过通不了。因为给的样例都是一个指令一个指令地单独写,组合起来还是缺少一些条件,至少打开链接 关闭链接 不行。只能点到这里了

楼主:
按照资料上说,给出sp.socopen 指令后(发出开放请求),sd1282.0应该有动作,但现在无动作,是不是套接字通讯还要写其他指令?我用TCP/UDP调试工具测试都好的。就是PLC上没反应。是不是套接字通讯对外部设备(不是PLC)时,还需要写指令?用什么指令呢?

网友D(2018-09-22):
请问-楼主,当时SD1282.0无动作,您是如何解决的 ,是什么原因导致它无动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