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6):
1:FX3U PLC 搭配 FX3U-485-BD 采用RS 指令 程序中D8120 写H0C89,(485通讯,波特率9.6K, 8N2.)   监测接收的数据正常。
2:然后在PLC 参数2 中设定CH1的通讯格式 ,程序中D8120段删除后写入PLC,监测接收的数据发现全是FF.
3:清除PLC内存,下载原来的程序,发送的数据全是FF.
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A:
RS无协议的 不过好像只支持单通道的

楼主:
换台PLC 也不行 这些格式数据是不是已经写到FX3U-485-BD里面了,怎么样才能清除?

网友B:
是不是参数2 设置错误,或用RS2指令试试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换台PLC 也不行 这些格式数据是不是已经写到FX3U-485-BD里面了,怎么样才能清除?

485BD只是一个MAX485之类的芯片,不能保存数据。

楼主:
不知道发的什么疯,第二天开机又能发送数据了。

网友D:
参数类有变更时,写入要选择参数+程序,然后断电,重新上电才能按新设置运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