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磁铁正反检测

楼主(2017-11-06):
同志们,物料是磁铁,只能单方向安装,需要检测磁铁的N、S极是否正确,用什么感应器?求推荐

网友A:
磁铁检测磁铁,同性相斥

网友B:
像麻将一样,让它全一致的不就行了

网友C:
某宝去搜索,有的。

网友D:
不一定要感应器吧,自己用磁铁做个机械式的可以推动开关的机构来检测

网友E:
霍尔开关

网友F:
买过电机的转子用的磁钢,厂家来了直接标有N或S,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磁钢,那可就要小心了,尺寸检查可以用塑料游标卡尺。是什么磁性,可以问做专业磁钢的厂家怎么检验的。自己手拿磁铁检测磁极,是有可能手残的风险。

网友G:
贝加莱 FSG12B10K-S能满足你的要求
真诚感谢!

网友H:
双稳态磁开关,顺方向感应N极闭合S极断开,反方向感应则相反,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

网友I:
脑洞大开。。。

网友J:
用接近开关稍微设计一下就可以
菜鸟的工控人生

网友K:
霍尔元件能达到你的要求。
探索追求

网友L:
麻将自动洗牌机 类似这样的原理 但没有玩过

网友M:
用霍尔卡关就可以检测N S 极。

网友N:
霍尔应该没问题

网友O:
磁性极性开关,

网友O:
形 MGD-25M/MGD-25U 磁気センサ

网友P:
单极性霍尔开关,能单独检测N级或S级,跟接近开关长一样的,我前段时间才用过。淘宝搜霍尔接近开关。

网友Q:
有的磁性感应器具有极性,之前见过一次,磁铁安装反面,以为是感应器坏了

网友R:
有专门做磁极检测的

网友S:
其实说穿了就是那个感应线圈的接收信号方向不一样,并没有大家想像中的那么神秘
QQ:611369538

网友T:
引用 网友E:
霍尔开关

网友L:
没用过 应该有磁性开关

网友U(2017-12-15):
霍尔元件应该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