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6):
三菱fx2n与触摸屏连接,通讯口被触摸屏占用,怎么用电脑监控plc呢?

网友A:
再加一个通讯口啊,,,要不然就把触摸屏线拔了

网友B:
再买一个FX2N-422-BD

网友C:
2楼说的没错,这是一个通讯模块,用这个和触摸屏通讯,这个需要设置一下PLC,用这个的时候要多看手册,在这里一两句说不太清楚
路远求索

网友D:
看看屏能不能穿透

网友E:
有好多屏可以穿透,一般程式调试好了,不需要电脑监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有好多屏可以穿透,一般程式调试好了,不需要电脑监控

触摸屏的穿透功能就是通过PLC连触摸屏,触摸屏连PC,然后PC改PLC里面的数据! 穿透功能允许计算机的应用程序通过HMI直接连接到PLC,此时的HMI充当一个转换器。
穿透功能有2种
1.通过以太网模式,有以太网系列的威纶触摸屏只有MT8000系列
2.通过串口模式,这样MT6000系列的威纶触摸屏都可以
路远求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
触摸屏的穿透功能就是通过PLC连触摸屏,触摸屏连PC,然后PC改PLC里面的数据! 穿透功能允许计算机的应用程序通过HMI直接连接到PLC,此时的HMI充当一个转换器。
穿透功能有2种
1.通过以太网模式,有以太网系列的威纶触摸屏只有MT8000系列
2.通过串口模式,这样MT6000系列的威纶触摸屏都可以

三菱的GOT1000系列有试过,通过GOT读取PLC数据。

网友G:
还是OMRON好,有USB口监控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再买一个FX2N-422-B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