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相马达正常运转时转子间隙进入铁屑能导致电机烧毁吗?

楼主(2017-11-06):
如果单相风机通电正常运行,突然转子进入小铁屑,能导致风机烧毁吗?线圈会产生瞬间高压,导致线圈烧断吗?请大神回答下

网友A:
有可能,铁屑--->刮破漆包線--->短路--->烧毁

网友B:
小铁屑刮到转子缝隙里造成转子过热烧坏线圈

网友C:
這是有可能的
弟在廠內遇過類似的
不過是三相電機

网友D:
你这个是外转子风机,怎么进得了铁屑,就算能进去的铁屑也卡不到电机。从图片上看 应该是接错线烧的。

网友E:
如果有过流保护,烧毁的几率不大。

网友F:
就算不烧。线也伤了。绝缘阻抗会差。有隐患。

网友G:
有次拆铝壳电机,不小心把螺丝掉进去,抱起电机上下颠倒摇晃,直到那个螺丝掉出来才放心。

网友H:
这个只能说有这个可能

网友I:
又这个可能性的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