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三菱FX3U通过FX编程口通信协定最多可以读写多少个D

楼主(2017-11-06):
三菱FX3U通过FX编程口通信协定
最多可以读写多少个D寄存器
我在网上找的资料有2个表,表5a和表5b,最多读写511个D。
特殊寄存器D8000是从0E00开始的,D0是从1000开始的一直到D511(13FF)。
向请教下那D512是从 1400开始的吗?最多寄存器D可以到多少

楼主:
我想存大约500个点的XY坐标的脉冲值,2个D存一个X坐标的脉冲值,即D0 D1组成一个32位存一个值。
然后电脑通过串口编程数据线 通信协议 读取三菱FX3U PLC的大约2000多个D的值。
刚才试了下只能正常读取到D1023。
寄存器里的值都是0,我读D0~D1023都是0,读D1024就变成非0的值了,而且后面每一个都不一样。

网友A:
希望有大师能帮你解答!

网友B:
可以读取全部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634778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是直接通过编程口的吗?
什么协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用FX的编程口读D1024
数据为0,但读出来是错的

网友B:
我那个可以读取所有三菱的PLC FX系列 5U系列 Q系列 L系列 R系列编程口 通讯模块都可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