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津
关于伺服走走停停的问题

楼主(2017-11-06):
请教下各位大师,今天伺服试运行的时候,出现了一种情况,比如我设置10000个脉冲,电机旋转一圈,接通后伺服转了一会就停下来了,但是监控发现PLC一直在发脉冲,过了一会电机又开始转了,直到走完10000个脉冲。程序就是一个常开触点加一个相对定位指令,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?

网友A:
算一下有没超过伺服电机的转速了?

网友B:
因为你的这个常开触点 一会又通了呗

网友C:
程序问题 或者电源

网友D:
伺服的参数也可能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