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7):
威纶触摸屏在做按钮时,使用“使用文字库”选择的文字只能是状态“0”显示,而状态“1”不能显示。
试过点击状态“1”后,再选择“使用文字库”的“标签”选择其它标签也是不能显示,请问该怎么做呢?
另外如果使用ON=OFF(使用状态0)会造成按钮标签字体大小和标签位置的移动,怎样设置1状态的文字标签位置呢?
因为客户要求所有文字必须使用文字库的方式做标签,所以不能选择使用文字标签。

网友A:
你设置标签时可以设置两个状态0和1状态显示的 注意 是设置标签的时候  也可以设置多个状态标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