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7):
很多新手刚接触ST,基本的指令已经会用,但是最基本的延时却不知道怎么编写,本人刚接触ST时,也是很久才知道怎么用ST做延时。ST编程的手册确实没有给出样例可供参考。
其实三菱已经针对ST做了标准的FB块,但是却没有资料详细说明,一般人不注意还真是找不到。
附件: ST编程之延时接通.rar (161 K) 下载次数:724
  • 下载积分:+1(hp_2018) 真诚感谢!

网友A:
    谢谢参考参考666

网友B:
    手写的一个定时器 可以通用其他plc

    SettingTimeold :=SettingTime*1000.0;
    IF Enable  THEN
         IF NOT DelayedComplete AND  CurrentTime<=SettingTimeold THEN
              CurrentTime:=CurrentTime+100.0;     (*利用扫描周期计算时间,扫描周期100ms*)
               IF CurrentTime>=SettingTimeold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entTime:=0.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edComplete:=TRUE;
                END_IF;
         END_IF;
    ELSE
              DelayedComplete:=FALSE;
                CurrentTime:=0.0;
    END_IF;
    EnableOld :=Enable ;

  • 下载积分:+5(mk自动化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    附件为程序
    附件: 333.rar (161 K) 下载次数:130

网友C:
    建议使用官方的FB
    踏实走好每一步. 承接自动化项目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