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7):
如标题所说,现有只支持232通讯的的3台设备需要和FX3U系列的PLC通讯传输数据,求哪位大大给点意见

网友A:
换5U吧   本体加个232 BD  再加两个232ADP  3U就别折腾了    折腾下来成本比5U还高             一定要3U的话  用以太网模块  再232转以太网吧  没这样干过  理论可以    这种问题应该是选型的时候就避开了

楼主:
改造添加PLC不给换没辙。

网友B:
3U可以扩展4个RS232通讯

左边(前面)扩2个232,右边(后面)扩2个232,就有4个通讯口了。

网友C:
可以选择使用232 IF模块,在右边添加的

网友D:
FX2N-232IF比较好用,应该最多可以支持8个。
还有CCLINK模块,带串口的。

网友E:
哈,这个比较好解决,淘宝买几个232转485转换器,几十块一个,转换后直接用485轮询通讯,真tm省钱……还有最好买有源隔离型转换器,100块左右…
寻师傅多名

网友A:
232IF 一个都跟5U的价格差不多了吧

网友F:
这局怎么破
用榔头砸,不知道行不行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哈,这个比较好解决,淘宝买几个232转485转换器,几十块一个,转换后直接用485轮询通讯,真tm省钱……还有最好买有源隔离型转换器,100块左右…

一般带232串口的通讯协议不支持485从站通讯的,没有站号。如果支持的话会设计成485接头,不是设计成232的
广州夏谱 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,全实操自动化培训

网友H:
你们真的是大神,学习了
工控人加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