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7):
想做个控制步进电机小程序,当来料一次(400-600个/分钟)输出脉冲和方向,一般完成一次步进动作需多长时间

网友A:
條件不足,無法計算

例如:運轉速度設定。

           已知:需要 正轉20圈  ;10秒鐘運轉完畢;減速比7.2; 1step = 0.72° 。

   計算:

      1圈360° =>  360/0.72 = 500step ; 減速比7.2 =>500*7.2 =  3600step。
      1圈 = 3600 step。
      20圈=72000 step。(運轉位置)

     10秒鐘轉完:72000/10 = 7200 step/sec (運轉速度)[實際因加減速關係,會大於10秒]
你好,我是考虑来物料间隔约0.1秒,步进电机动作只需约1/5圈,从PLC输出到步进电机动作完成是否能跟得上,如果跟不上除了降低来料速度,还有什么好办法吗?

网友B:
这要跟据具体的动作流程,速度,长度来计算,可能是几秒,也可能是几分钟

售后维修!超声波清洗机/电镀设备/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、售后维修等等。电话:13537593836   QQ:603753283

楼主:
我是考虑来物料间隔约0.1秒,步进电机动作只需约1/5圈,从PLC输出到步进电机动作完成是否能跟得上,如果跟不上除了降低来料速度,还有什么好办法吗?

网友C:
这个需要行业内超高水平,PLC没法做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是考虑来物料间隔约0.1秒,步进电机动作只需约1/5圈,从PLC输出到步进电机动作完成是否能跟得上,如果跟不上除了降低来料速度,还有什么好办法吗?

0.1秒有多快?知道嗎? 1秒做動10次。

只要機構做的到,電就沒問題。

東方有一款------------AZ系列 FLEX 內藏定位功能型驅動器
應該可以符合需求。

楼主:
这是电子元件封装用的,需要速度;我见过每分钟生产8000支的卷烟机,那才叫快呢

网友D:
步进电机估计不行,建议考虑气动,机械设计可能复杂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