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FxPlc V27串口通信组件里的Cmd type的M0和M1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7-11-07):
我用USB编程线插在PLC的内置圆孔8针口上
网上下载了个 三菱FX的编程口通信组件
里面有个模式选择M0和M1
默认是M0的情况下,我可以正常读写D0~D1023,但是无法读写D1024之后的值。
Cmd type模式改成M1后,可以正常读写D1024及之后的值。
我想请教下原理是什么。
编程口协议里 好像没有什么模式切换的说明呀
ComFxPlc V27.rar

网友A:
说你什么好呢 看仔细 SN是啥?不知道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你什么好呢 看仔细 SN是啥?不知道吗
[attachment=216533]
[attachment=216534]
SN是序列号,可是我在网上找不到相关的协议说明。
算了,我不用编程口协议了 买个几十块的PLC通信板卡走计算机链接通信协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