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神:FX系列并联通讯问题

楼主(2017-11-07):
2台FX3GA主机加2个FX3G-485-BD用并联方式通讯,距离0.2米,开机上电设备需要10几秒有时需几十秒才能通讯上,跟换2个BD板问题依然存在,看说明书是以毫秒为单位的,怎么会延时这么长时间,请问大侠有碰到这种情况吗。

网友A:
线或模块没安装好

网友B:
通讯的线实际拉了多长?线是带屏蔽的吗?

网友C:
并行通讯不是要两个同型号的PLC才可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