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7):
最近,公司新开发的设备,需要一种直流等离子电源。据我所知同行业的日本公司用的是改装过得等离子切割机电源。而供应商给我们推荐相近规格的等离子切割机电源,在控制上只有启停这个功能对我们有用,如压缩空气压力(气体不需要要接入电源)、缺水(电源本身靠强制风冷冷却)这些对我都没用。现寻找能改装这类电源的公司或供应商(江浙沪)。技术规格如下,附件为要改装的等离子切割机电源宣传册和使用手册。

信号输入/输出: 开关量干接点(警报、故障、点火启动/停止、RESET、低中高三段开关量功率控制,模拟量 or RS485调功率亦可),需要直流输出DC电压与电流模拟量信号(4-20mA信号或其他PLC通用信号,RS485通讯亦可)    其实就是跟变频器一样的控制。
附件: D12000II.pdf (1590 K) 下载次数:59
附件: 401_D-12000II(TRC-122)_C0231(2015.05-5).pdf (3347 K) 下载次数:67

网友A:
你的意思是什么?去掉压缩空气和冷却水保护,再添加信号输入/输出: 开关量干接点(警报、故障、点火启动/停止、RESET、低中高三段开关量功率控制,模拟量 or RS485调功率亦可),需要直流输出DC电压与电流模拟量信号(4-20mA信号或其他PLC通用信号,RS485通讯亦可) 这些东西?

楼主:
对啊,像变频器一样能控制。
引用 网友A:
你的意思是什么?去掉压缩空气和冷却水保护,再添加信号输入/输出: 开关量干接点(警报、故障、点火启动/停止、RESET、低中高三段开关量功率控制,模拟量 or RS485调功率亦可),需要直流输出DC电压与电流模拟量信号(4-20mA信号或其他PLC通用信号,RS485通讯亦可) 这些东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