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7):
我单位设备检修,检查一个电加热设备绝缘时,发现三相对地绝缘电阻非常低用福禄克1508绝缘表500V档检测,电压只有20多V,绝缘电阻0.0几M欧,反复检查加热器和线路都没发现问题.
后来偶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主回路上安装了3个无线式智能电流互感器,该互感器有两个二次端子,三个互感器端子首尾串联,首端悬空,尾端接电气柜外壳,将接外壳的一端断开后,测三相绝缘都正常,开始怀疑互感器和一次电缆间绝缘不好,拆下来仔细检查发现电缆外皮,互感器外壳(塑料)都完好无损,绝缘没有问题,
但只要接上尾端的接地线绝缘就几乎为0,难道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会影响到一次侧绝缘吗?这是什么原理?
还有一次,单位的110KV/10KV主变做预防性试验,在10KV侧挂了接地线,在测110KV侧绝缘时始终不好,后来拿掉10KV侧接地线时绝缘测试正常,搞不懂为啥变压器初次极间会有这种影响?到底是什么原理?请大神详细解释下!

网友A:
把地线接好就没有了

网友B:
互感器线圈接地?
我没看错吧
我没见过这种互感器
但是接表的我知道  也不会吧互感输出端接地 你这个是互感输出吗?

网友C:
互感器接地我还真没听过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互感器线圈接地?
我没看错吧
我没见过这种互感器
但是接表的我知道  也不会吧互感输出端接地 你这个是互感输出吗?

你这两个雪白的互感器怎么还一跳一跳的?

……不好意思看花眼了

网友E:
就是这样,商家免费安装的,毎次都得吧接地拨掉,还有固定互感器的顶丝要松开,不然也绝缘下降,高手给分析下

网友F:
有这种模块的型号吗?拍个图发上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