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以太网连接的集线器是不是路由器

楼主(2017-11-07):
三菱PLC以太网连接的集线器是不是路由器?

网友A:
是,稍有区别

网友B:
集线器就是一HUB,更像一个交换机。

网友C:
集线器现在几乎没有生产了,现在都是交换机。
集线器是交换机比较贵时的替代产品。
集线同一个时间只能两台设备之间交换信息,交换机是同一时间所有设备都可以交换信息。

楼主:
买个普通的交换机可不可以用?

网友D:
买个交换机吧,是可以的
工控人加油

网友E:
现在很少用集线器了,一班的用交换机
路远求索

网友F:
用交换机做啊,才几十块钱的事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