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1-07):
两个fx2n plc并联连接通信,一个威纶屏显示操作,读取数据,但从站站plc寄存器数据太多(字元件)要在屏上操作,但并联连接只有最多8个字元件可以通信操作,问怎样才能让从站上的字寄存器数据在屏上显示操作?谢谢!

网友A:
一般触摸屏都有不止一个通讯口,可以用触摸屏直接分别通讯PLC,主要用于写数据,只有需要交互的信号,再用plc之间的链接走。如屏的COM1通讯PLC1,COM2通讯PLC2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般触摸屏都有不止一个通讯口,可以用触摸屏直接分别通讯PLC,主要用于写数据,只有需要交互的信号,再用plc之间的链接走。如屏的COM1通讯PLC1,COM2通讯PLC2.

说得对,赞一个
工控人加油

网友C:
我做过一个维纶触摸屏配两个三菱PLC FX2N,触摸屏是带两个通讯口的,分别与两个PLC通讯,两个PLC之间的数据交换我是用触摸屏的宏指令写的,就是数据交换的时候有点慢,其他的还好
路远求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