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TK6070IP触摸屏通讯三菱Q02CPU方法

楼主(2017-11-07):
求助各位高手:威纶TK6070IP触摸屏通讯三菱Q02CPU,怎么样都通行不上,威纶触摸屏选择的是COM1/232软件端口设置默认值通讯,三菱Q02CPU 端口2,1,3接TK6070IP端口2,3,5。怎么样都通讯你、不上求助各位高手,指点,谢谢!!!

网友A:
确保线的没有接错,在6芯那头按照连接手册1,6是要短接的。
这个图片6芯的是cpu上的。

网友B:
百分之200接错线,TK6070IP的232通信不是2 3 5这几个引脚,是6 9 5,你去维纶官网下个硬件手册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