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PLC上传再下载问题。

楼主(2017-11-07):
请问各位朋友,三菱的Q系列大型PLC带触摸屏上传程序后再下载回去,里面触摸屏设置的参数会丢失吗?再下载回去运行会有问题吗?

网友A:
如果参数是来自PLC 就不会丢失 如果不是来自PLC 而是触摸屏本身 肯定会丢失

网友B:
需要重新初始化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需要重新初始化!
人家是怕丢 你还让他初始化

网友C:
哈哈哈哈或或或哈哈哈哈或
引用 网友A:
人家是怕丢 你还让他初始化

网友D:
该打的勾打上打准了就不会有问题。问题是有东西不是一次就能读下来的,要读几次才行
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,全实操自动化培训

网友E:
上传有选项~可以选择什么方式覆盖数据

网友F:
上传时注意各个选项,一定要选对,那这样就问题不大
QQ:611369538

网友G:
可以下载,不影响运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