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Help!三菱伺服的CN1-41 CR信号没效果

楼主(2017-11-07):
晚上加班调试了好久,用三菱的Dog搜索指令,在定位后确实输出了清零脉冲信号,我将这个信号接到了欺负的CN1-41 也就是CR引脚上,当然对应的Dicom和Docom,脉冲和方向都接了的。
然而发现清零信号一直没起作用,即使我人为地在伺服转动时把CR接到0V也没用
求助各位,难道三菱的清零有啥特殊设置?

网友A:
吧先决条件讲清楚
什么PLC? 我知道三菱
什么型号? FX3U(C)还是Q

楼主:
PLC是 FX3u 48M
伺服是 MR JE 10A

楼主:
自己顶一次,别沉啊

楼主:
通过监视界面发现cn1-41是有信号输入的,但是电机不会停下来

网友B:
你说的清零信号没有作用是什么意思,你从哪里判断出没有作用了。另外cr是上升沿触发的,如果你一直在发脉冲, CR一直导通是不会停下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