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三相220V控制国产单相220V电器问题

楼主(2017-11-08):
用三相220V中的两根相线来作单相220V电器的控制电源可以吗谢谢
大家好才是真的好

网友A:
可以的,我司给台湾做的设备我就是这样使用的。
不断向前

网友B:
可以 我在美国加州都是这么搞得 注意设备做好接地就好了

网友C:
这样真的可以吗我也想这样搞

网友D:
注意自身電流問題~~因為跟頻率有關
這方面要謹慎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VX:IVAN10663

网友E:
加一个220V隔离变压气会更好

网友F:
可以的,赞同6楼的意见

网友G:
确实可以。加不加隔离,问题不大,可以直接接22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