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R-J4-20A绝对位置问题

楼主(2017-11-08):
电机是HG-KR23J,使用绝对位置模式,ABRST1指令。问题是 :如果当前位置为0时,断电重启后,当前位置变成-99000.
如果当前为1000时,断电重启后,当前位置变成-98000.
如果当前为10000时,断电重启后,当前位置变成-89000.
以此类推。不知问题在哪儿?

网友A:
没装电池

网友B:
总是少1000。倒还有规律。 会不会电机使能和松开的时候,动了? 找个东西卡死轴试试。
如果都还这样,那就每次上电后人为+1000将就用得了。

楼主:
一:电池是有的。
二:不是总是少1000.好象是以-99000为基准0一样。

楼主:
现在是开机后,把当前位置加上+99000后,再写入当前位置。先这样用着再说了。

楼主:
没有朋友知道是什么问题吗?

网友C:
是带刹车的电机吗?使能与不使能时你看看有没有变化
下载积分:+1(358273433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是带刹车电机,PD01是设为C04,伺服ON自动导通。有时间试一下,谢谢!

楼主:
刚才试了下,PD01设为C00和C04,结果是一样的。

网友D:
第一,伺服不应该自动接通,
第二,CR有没有问题?
下载积分:+5(358273433) 真诚感谢!

网友E:
先不要触发读取功能。用伺服软件查看要读取的绝对位置。断电重启,如果数据有变化很大,有可能就是驱动器参数有问题,初始化一下再将要改动的参数重设。如果断电后重启数据变化不大(因为断电轴会松,上电轴会变一点位置),那就是接线或程序时序有问题。J4手册没有例子程序,J3手册有例子程序,是一样的可用。可以按J3手册上程序例子和接线排查问题
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,全实操自动化培训

网友E:
伺服ON是在读取正常完成后,指令自己置位的。读取绝对位置要几个输出信,伺服ON,ABS传送模式,ABS请求。读取绝对位置指令正常完成后,伺服ON信号是自动置位ON的,其他信号自动OFF
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,全实操自动化培训

网友E:
如果有用到清零信号CR,一定要确认清零时机,必须在伺服停止状态,脉冲模块没有脉冲输出状态。清零信号还要持续足够时间。绝对位置清零信号只有在原点回归时自动清零,就不用管刚说的条件。如果是定长无限次输送,清零信号是输出模块输出点程序控制,就要考虑前面说的条件
广州夏谱 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,全实操自动化培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