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的问题

楼主(2017-11-08):
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用热继电器
热继电器型号
热元件编号
热元件额定电流A
热元件整定电流范围A
JR36-20/3
1#
0.35
0.25-0.3-0.35
2#
0.5
0.32-0.4-0.5
3#
0.72
0.45-0.6-0.72
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可等于0.95~1.05倍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
假设有一小电机额定电流是0.4A,是否选2#型号的热继电器,整定电流是0.45左右。
那么JR36-20中的20也表示是额定电流,是什么意思?
huiyang

网友A:
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,没必要纠结。实际应用中,电机要是故障过了电流会大很多。

网友B:
JR36-20中的20表示的是壳架电流。也就是该型号的最高电流值 (还有-32的 -63的 -100的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