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联不上

楼主(2017-11-08):
联想笔记本可以联锝上信捷PLC,但,联不上昆仑通态,是缺少驱动吗?安装360驱动大师可以吗?

楼主:
大神们说说

网友A:
通讯口没有选好

网友B:
MCGS的一般是网线连接的多。也有更为低端的是用USB打印机线连接。需要在软件里面正确设置连接方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