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川绝对值编码器伺服电机使能后电机不转

楼主(2017-11-08):
安川绝对值编码器伺服电机使能后电机不转,把参数改成增量型编码器后,使能电机能转。

网友A:
不运转是因为你没有执行原点复位(原点回归),不是脉冲回原点 而是指令原点 就是绝对圈数清0

楼主:
已经执行了绝对值编码器初始化

楼主:
指令原点是那一个指令,是上位指令,还是驱动器里面的指令

网友B:
安川绝对值编码器要先读取绝对值编码器值,然后伺服电机使能后电机才转。

网友C:
sen信号没有触发
daiz@yaskawa.com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