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K6071IP触摸屏与汇川PLC H2U MOUDBUS通信

楼主(2017-11-08):
TK6071IP触摸屏与汇川PLC H2U MOUDBUS通信,威纶通信配置可以选择485-2W,但通信不上。以前用老款TK6070IP通信配置选择485-2W可以通信上。

网友A:
屏与plc没有对应上 圆口是485-4w 9600 7e1
与plc com1 com2 485通讯 通讯口要设置过

楼主:
H2U com0是485-4W,我接的是COM1或COM2 485-2W,都试过了。通信配置设置一样的。

网友A:
设置好后要重新上电 或者 stop > run
再要是连接不上就是硬件问题了